[求助] ATPG 仿真不过

楼主(2018-12-27):
请教下,我的vcs后仿真报Timing violation的错,导致atpg后防不过,不加sdf是过的。可是在pt中timing是clean的,请问一般这个怎么处理啊报的错误是
Error during  multiclock_captureSTmt  pattern 7

Timing violation  in **.reg  $setuphold (posedge CK &&  (SandRandSE == 1'b1))  3685946 ns,negedge SI: 3685946  ns,
limits : (1.00ns   ,0.00ns)

网友:
vcs +no_timing_check +delay_mode_zero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谢谢回复,zero的情况下是可以过的,带sdf不过,我看了下仿真用model, RN是hold格式,但是其他端口是setuphold格式,sdf格式无法统一,怎样可以写成符合smic018_neg.v的sdf呢,因为sdf要么setuphold,要么是setup or hold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T 是只check 了 normal function, 还是把scan mode的path 也clean 了 ?
如果PT check 了 SCAN path, 而且你仿真 也吃了SDC , 还timing violation ,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pt 吃scan mode的sdc,吐出sdf。vcs后防吃这个sdf。不知道流程对不对?我怀疑是sdf的问题

网友:
你出pattern 的时候也要吃 SDC 吧 , 否则 ATPG tool 怎么知道哪些是false path 和 multi cyc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stuck at的fault,不推transtion的fault ,所以没有用s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回复,这个是sdf反标不正确的原因,我现在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我将一些input port mask掉,add_pi_constraint x port_name, vcs后仿真的时候出现 expr=0 ,got =x的错,并且生成的pattern也有x pattern, 改成add_pi_constraint 0 port_name,仿真就是ok的,请教下,怎么消除这些x态了,一般这些x态怎么引起的,谢谢

网友(2019-10-31):
看了之后大致知道了流程,但是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2020-06-03):
请教下楼主,你是用Tetramax 工具生成的仿真测试文件吗?现在我用Tetramax 工具中write_patterns  -format verilog 提示工具现在不支持verilog这个选项了,请问您是怎么产生仿真测试文件用VCS进行仿真?谢谢!

网友(2024-03-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f  反标不正确是什么原因呢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error during multiclock_capturestmt pattern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看你PI的真实状态是啥吧, 你这样随意加PI constraint是不行的吧

网友C(2025-01-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某个input port,我用add_input_cons设置为X 某条pattern仿真就无法通过(simulated X,expected 0),设置为0就可以仿真通过,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D(2025-02-22):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某个input port,我用add_input_cons设置为X 某条pattern仿真就无法通过(sim ...

你把要屏蔽的 PI (atpg生成 X input) 改成 '0' or '1', 看看 simulation 可否 pass (X實際上就是'0' or '1')? 若可以就是仿真器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要屏蔽的 PI (atpg生成 X input) 改成 '0' or '1', 看看 simulation 可否 pass (X實際上就是'0' or ' ...

谢谢,我尝试了把那个PI设置为0和设置为1,两种情况生成的pattern仿真都可以通过。设置为X就仿真不通过,请问这通常会是仿真器的哪部分设置引起的呢?要怎么规避才好呢?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D:
你把要屏蔽的 PI (atpg生成 X input) 改成 '0' or '1', 看看 simulation 可否 pass (X實際上就是'0' or ' ...

突然发现我前面理解错您的意思了,是在生成pattern时仍然设置为X,在仿真时给激励将这个PI设置为0或1,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