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高亮无法取消

楼主(2018-12-27):
calibre错误点亮后,然后想去掉高亮,但是没用,cadence显示destroyed window,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1.试一下layout界面 calibre-->Clear Highlights
2.layout界面,connectivity-->Nets-->Unmark/Unmark all
3.如果上面两个不管用一般就是bug了,我会把calibre界面的setup-->highlighting-->Clear exiting  highlights before showing new highlights这个选项点上,这样只会高亮当前点的error
如果再不好用,就万能重启吧

网友:
需要审核?

网友:
1.layout界面calibre-->clear highlight
2.layout界面connectivity-->nets-->unmark/unmark all
3.若上面两项不好用,一般是系统bug问题,calibre结果界面setup-->option-->highlighting-->clear existing highlights before showing new highlights点上之后只会高亮当前点的error
若还是不管用就万能重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常规的办法就是无法去除高亮,所以想在论坛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2019-02-13):
万能重启消除一切歪门邪道

网友B:
强制取消Highlight在virtuoso窗口界面内输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

按Enter键试一试

网友C(2019-03-18):
calibre RVE 里的highlight下面有一个 use cell map 的选项看有没有选上
选上重启calibre试下

网友(2021-09-10):
万能重启,有时候就是软件bug没办法

网友D(2021-11-09):
引用 网友B:
强制取消Highlight在virtuoso窗口界面内输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按Enter键试一试 ...

真的可以,已经集成到右键,再也不用频繁重启calibre了,感谢!!!

网友E(2021-12-14):
引用 网友B:
强制取消Highlight在virtuoso窗口界面内输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按Enter键试一试 ...

感谢您的方法,终于不用重启软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的可以,已经集成到右键,再也不用频繁重启calibre了,感谢!!!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设置快捷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的方法,终于不用重启软件了

有点不好,输入命令后确实可以取消高亮,但想再次高亮就不行了。重新跑lvs 好像都不行,必须要关掉lvs,重新打开在跑才可以重新高亮。

网友G:
还有一个办法,把原本版图的窗口关掉,从drc/lvs点错误,这时候会自动弹出版图窗口,这个窗口就可以取消高亮啦

网友(2022-04-13):
引用 网友D:
真的可以,已经集成到右键,再也不用频繁重启calibre了,感谢!!!

你好,请问怎么集成到右键啊

网友H(2022-10-19):
引用 网友D:
真的可以,已经集成到右键,再也不用频繁重启calibre了,感谢!!!

对对对 virtuoso窗口可以但是 快捷键是同样的命令吗 我试了 没成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设置快捷键呀?

找个自己习惯的快捷键 把这个命令贴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个自己习惯的快捷键 把这个命令贴进去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取消Highlight在virtuoso窗口界面内输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按Enter键试一试 ...

超级好用,已经用过

网友:
ayout界面 calibre-->Clear Highlights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对对对 virtuoso窗口可以但是 快捷键是同样的命令吗 我试了 没成功

把这个命令设置成快捷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办法,把原本版图的窗口关掉,从drc/lvs点错误,这时候会自动弹出版图窗口,这个窗口就可以取消高 ...

哈哈哈,我也用的这个办法,

网友:
请问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这个命令设置成快捷键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已经设置成功  超级好用
list("<Key>F10"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

网友:
还是有一点有一点问题,后续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23-04-12):
引用 网友B:
强制取消Highlight在virtuoso窗口界面内输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按Enter键试一试 ...

网友:
close data可以试一下,比重启简单点儿

网友:
重启解千愁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C:
calibre RVE 里的highlight下面有一个 use cell map 的选项看有没有选上
选上重启calibre试下 ...

您好,请问您说的这个选项在哪里呢?小弟在calibre RVE里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