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和标准单元库.lib

楼主(2018-12-27):
在用Liberate对一些标准单元特征化时,关于delay, power template中有两个变量:input_net_transition 和total_output_capacitance.我知道通过给定他们的最小,最大值,也可以由软件自动差值生成。1)但是请问有人知道,如何合理的给它定min,max_transition和min_capacitance吗?应该怎么确定呐?
  lu_table_template (delay_template_7x7) {
    variable_1 : input_net_transition;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2)对比自己生成的lib文件,发现里面并没有wire_load模型。但是工厂提供的标准单元里面就有这个。
  wire_load("wl0") {
    resistance : 0 ;
    capacitance : 0.000171 ;
    area : 0 ;
    slope : 1 ;
    fanout_length(1, 1);
  }

  wire_load("wl10") {
    resistance : 0.002464 ;
    capacitance : 0.000171 ;
    area : 0.09 ;
    slope : 21.7 ;
    fanout_length(1, 21.7);
  }

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我也想出现这些信息,应该怎么设置呐?

3)如果是建立库,还要提供LEF文件,请问这个是怎么生成的呐?

网友(2019-04-03):
wire load 这些 如果是有参考的lib,可以先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在rek的时候在合进去,input transition 这个记得好像工具可以是自动设置,有参考库的话,也可以先利用参考库,提取这些信息的模板。 lef文件用abstract工具生成,具体操作eetop里有帖子的好像

网友(点评):
input transition 能自动设置吗?怎么自动设置呢没找到相关的帖子,input trans和output loads的index是怎么给出来的呢,找电路的设计人员确定吗?

网友(2022-04-21):
你这个max transition的值,后来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网友(2023-08-22):
大佬我想问一下我用软件的示例跑出来和自己的示例跑出来area都是0.你是如何设置出现area数据的。

网友A:
大佬  为什么我生成的area: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  为什么我生成的area:0

liberate 无法直接添加area  手搓或者写脚本

网友(2023-09-21):
userdata里自己定义cell area

网友:
如果是建立库,还要提供LEF文件,请问这个是怎么生成的呐?
===
lef 一般用metal only gds 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