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析解读标准单元库文件.lib

楼主(2018-12-27):
对于标准单元库Lib文件,记录有标准单元的delay,这个delay分为cell_rise,cell_fall,我知道这个是指上升、下降延时。但是在这两个下方,出现了rise_transition和fall_transition.请问有人知道这两个变量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呐?

网友:
输出transition查找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具体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单说就是要通过查表(input transiton/output cap)得到cell 输出的trans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
cell_rise/cell_fall:指输入信号50%到输出信号50%转变的时间。以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为索引。
rise_transition/fall_transition: 分别指输出端信号10%上升到90%,和 90%下降到10%所需时间

大概是这样,具体可以看一下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 的 3.2.2 Non-linear delay model 节

网友(2019-06-09):
请问数据是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2020-03-05):
这堆参数和AOCV POCV有关系

网友(2021-09-23):
那个values的值怎么对应index1和index2啊?index1是纵坐标,index2是横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