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仿真工具支持把芯片详细电路及结构导入进行仿真吗

楼主(2018-12-27):
如题,有仿真工具支持把芯片详细电路及结构导入进行仿真吗

网友(2019-09-23):
chip model有下列兩個格式
HSPICE 如果寫得很詳細,其中可以包含製程的技術
IBIS-AMI 相較HSPICE,已被簡化,但現在出的ver7可以支持link training

Synopsys的HSPICE本身就支持該語言,所以不會有太大的error,但是.sp file內若包含Touchstone,會有不收斂的問題出現,使得模擬時間太長,則建議用W-element/SPICE circit替代Touchstone
軟體介面較容易的Designer and ADS 都可以匯入HSPICE model,但會有HSPICE與軟體相容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