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OSC 仿真求助

楼主(2018-12-27):
我在做OSC的时候32M的晶振能起振,但是32K的确不行?除了设置moststep以外,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点建议

网友:
好像是设置成method=traponly(也可能是其它的only,记不确定了,你试下)

网友:
调高精度;
或者直接给电感一个比你振荡稳态电流小一点的初始电流,如果仿真一段时间没有做减幅振荡的话,电路的启振一般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9-09-17):
32K与32M的仿真test bench略有不同,看看是不是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