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DC后仿真和PT后仿真的困惑

楼主(2018-12-27):
小白今天今天做了一下DC综合后的仿真,发现了一些不理解的地方,请求给与帮助;
1. 就是没有反标DC吐出来的sdf文件时,发现仿真DC网表的时候,已经存在了延时信息;但是反标了sdf文件之后发现仿真进行不下去,就是会出出现一些不定态;担心时因为时序违例,就降低了时钟频率,发现还是一样;具体问题时出在了哪里?vcs已经提醒了反标时成功的;

2.第二个疑问就是PT吐出来的sdf和DC吐出来的sdf有什么区别?PT后仿真时候,用的网表和DC吐出来的网表一样吗?

网友:
1. 标准单元本身是有延时的,你在标准单元的module定义中可以看到specparam和specify块等时序信息约定,没有反标dc吐出的sdf时而这时你有没有在编译选项指定+nospecify等那么仿真器将使用标准单元module定义中指定的延时信息;
2. dc吐出的sdf和布局布线后给出的sdf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dc给出的sdf没有线间延时信息,而布局布线后的sdf会给出走线的延时,因而更为准确,最后signoff也是以布局布线后的sdf为准;
3. sdf反标后会覆盖标准单元module定义中的时序定义;
4. 反标sdf后,仿真器会对时序进行检查,当出现“时序违例”时会将dff的notifier置为x,而一旦notifier为x那么Q端将输出x,此时你要检查是不是真的时序违例,如果是跨时钟域两级同步的第一级dff出现D端的所谓“时序违例”,那么这是假的时序违例,仿真是要忽略时序检查的。考虑到你不带sdf网表可以跑过的话那么就不必考虑是未初始化的存储单元引起的x传递,此时不考虑仿真器偶尔抽风,波形查看器显示问题,一般情况下就是时序不满足,需要后端修正。如果后端做的比较干净,pt都可以报出来,后仿时应该会很快收敛;
5.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赛宝龙。里面或许有你需要的知识。

楼主:
感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