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DC后仿真和PT后仿真的困惑

楼主(2018-12-27):
小白今天今天做了一下DC综合后的仿真,发现了一些不理解的地方,请求给与帮助;
1. 就是没有反标DC吐出来的sdf文件时,发现仿真DC网表的时候,已经存在了延时信息;但是反标了sdf文件之后发现仿真进行不下去,就是会出出现一些不定态;担心时因为时序违例,就降低了时钟频率,发现还是一样;具体问题时出在了哪里?vcs已经提醒了反标时成功的;

2.第二个疑问就是PT吐出来的sdf和DC吐出来的sdf有什么区别?PT后仿真时候,用的网表和DC吐出来的网表一样吗?

网友:
DC网表仿真时候存在的延时是cell单元自身的延时,反标SDF之后的是加上了cell之间路径的延时。如果降低时钟频率的效果一样的话,有可能是频率降低的不够,也有可能是和时钟频率无关的时序违例,要具体分析。不能只看反标成功,还需要看log里面每一个violation提示的地方。

网友:
“DC网表仿真时候存在的延时是cell单元自身的延时”:这是是在library里面定义的,通常是1ns单位。
“就降低了时钟频率,发现还是一样”:可怀疑有hold vioaltion。通常综合不fix hold violation。
PT/DC计算delay概念类似,只是PT专注timing 分析,有些高级行为(比如CPPR)DC没有,所以PT delay更准确。

网友:
1.DC出来的信息只包含cell延时,没有包含线延时;而p&r后,已经做过布局布线了,pt在吃进后端给回来的网表和spef后,吐出来的SDF是包含延时信息的。
2.后仿违例,可以先看看顶层的输入是否悬空,通常悬空的port要接固定值;然后看看违例是否会传播,没有传播的违例可以跟designer确认是否可以忽略;有传播的就追,看看源头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啦,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