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应力会对电参数产生影响吗?

楼主(2018-12-28):
如题,对芯片施加应力,对电器参数会有影响吗?

网友:
会,主要体现在mismatch上
热量、压力都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mismatch?是MOS管的形状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ra(LDO大神)的书里有提到,和si晶体的晶格什么的有关。

网友:
版图艺术也有讲,不同的晶向会导致不同的mismatch

网友:
打两拳试试

网友:
多年前看过 paper , package 后因应力
bandgap
6mv.
   如果
power IC  ,  multi chip package , 内建
mos因为会热, 会热应力
, 如果反复发生底层胶会 pilling. 导致
on resistance
会变大, 须对 package用超音波去扫.   早年想开发
power mos上迭
controldie
同步IC , 但问过封装厂除有难度外, 另个是下面的 powermos 会因热产生很多问题
., 国外IC 是如何做到不知道
.  所以有些 PSR(原边) . 强调单一DIE 是有原因的. 就内建
UHVmos , 不过, rds on 都比独立U/VMOS 大很多, 一般700v
ron=20~30Ohm , 但独立MOS 很多
r=2~8Ohm , 但是
multidie 封装就是会热应力产生
yield loss . 量产才会看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