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电流密度在PDK的具体位置

楼主(2018-12-28):
10资产
小白一只,目前正在画版图,求问关于金属线的电流密度等信息可以在PDK的什么位置找到呢?

网友:
在design rule里面,搜 Jmax 应该能搜到

网友:
我之前也是找不到电流密度,后来找到一个快捷方法,Rule打开后直接搜索mA/um,就会有这个信息。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
我现在也是刚入行没多久的菜鸟一枚,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
目录找或者搜索current density 或者 electronic
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