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dence仿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12-28):
我搭了一个RC振荡器电路,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很慢,在仿真器出现下面的几行字的时候会等很长时间。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为什么  trying后面的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后面有试了下 发现是扫DC的时候才会这样  如果不做DC扫描就很快  也不会有上面的那段字

网友:
振荡器DC扫描收敛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看别人的贴 说tran不收敛的解决方法用在DC上  不行    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