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做eco 金属改版,只动M3M4,不动via,怎么freeze

楼主(2018-12-28):
ICC做eco 金属改版,总共用了4层金属,只动M3M4,不动M1 M2 via1 via2,如果可以via3也不动 ,怎么freeze?我用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
      -freeze_layer_by_layer_name { {metal1 true} {metal2 true}} \
      -freeze_via_to_frozen_layer_by_layer_name { {VIA12 true} {VIA23 true} } \

其实就是一切一连,但是跑完eco,发现根本没变化,没有disconnect,也没connect。
请问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楼主:
-freeze_via_to_frozen_layer_by_layer_name { {VIA12 true} {VIA23 true} }  多一个反斜杠 手误,但是去掉,这句语法还是有错,VIA12是根据tf文件copy的,不知道错了

网友:
如果连VIA3都不能动,工具不好改吧,一般ECO动金属都会包含过孔的。另外,这是ESD区,您这话题不应该是在后端讨论区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