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LA时钟频率

楼主(2018-12-29):
大家都知道XILINX的ILA这个IP可以用来做逻辑验证,而ILA是需要时钟驱动的,一般这个时钟会用和design一样的时钟。
如果开发板上的时钟频率过高,比如我的板子上是100M,那就要用clocking wizard来分频,比如说我用到的是10M。

现在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如果用100M的时钟来驱动,那么program正常;而用10M的时钟驱动,就无法把bit文件program到FPGA里。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解决的办法没有?

先谢过大家

网友:
vivado open new target的时候把jtag时钟频率设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