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时,app_rdy为什么一直保持低电平呀

楼主(2018-12-29):
刚学习DDR3的ip核,在仿真的时候,app_rdy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为什么?有哪位大侠可以帮助一下!

网友:
这种IP核的信号,比如:MIG核的app_rdy/app_wdf_rdy/link_up信号无效或者PCIe核的tran_lnk_up无效,一般都是給IP核的参考时钟或者复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