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源可以用电阻吗

楼主(2018-12-29):
最近在看噪声源,想做这一块的东西,发现两个port直接连接电阻好像就有几百K的噪声温度,而且电阻越小噪声温度越高。所以想请问各位,能不能直接用电阻做噪声源呢。或者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哪呢。看以前发表的文章,多是用液氮冷却电阻做低温噪声源,纳闷的是为什么不用大电阻呢?谢谢各位!

楼主:
付费主题是什么意思...是大家回我帖子要扣信元吗》...我还以为是给大家发信元...

网友:
这要看你的噪声幅度要多大吧,温度越低热噪声应该越低的。电阻的带宽也会随着阻值变化,所以如果要的热噪声越高,带宽可能越窄。

网友:
无论用 多大的电阻,能输出的最大噪声功率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谢谢回答。那如果不要求高噪声,几百k几千k就可以,是不是就可以用电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回答!就是说,如果要求带宽不宽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用电阻做噪声源了。

网友:
电阻在常温下噪声温度290k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设计的角度是可以的,必须把带宽和噪声电平考虑在内。
从微波应用的角度,有噪声二极管能提供相对较高的带宽和电平。
从低频应用来讲,实际上齐纳二极管也是一个选择。

这是一篇MAXIM的AN,里面用了1N759齐纳二极管,可以参考下: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3469

网友:
电阻的噪声功率是和阻值无关的项,噪声电平和电阻值相关。可用噪声功率和负载的阻值有关(电阻分压)。所以这个噪声源的设计要看是低频/音频的还是射频/微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耐心详细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大概懂了,电阻的噪声功率是和电阻阻值无关的,应该是我在ADS仿真中设置有误导致阻值变化输出噪声温度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