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 layout_XL为啥不能用

楼主(2018-12-29):
各位大佬求帮助

网友:
根据提示:
failed to lock file xxxx
Virtuoso Xl editing capability is not enabled
对xxxx文件没有编辑权限,请查看该文件是否被其他程序占用。

网友:
说明你当前库的连接不是版图的pdk。要从新attach technology

网友:
如果你开了权限的话,有可能是库的问题,但不一定

楼主:
试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