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单独只对一层金属绕线

楼主(2018-12-29):
最近项目要Encounter修改一个数字模块版图,因为M4的线宽和间距变动,所以在数字版图中也想只对M4绕线,而不动其他金属层,这样有利于改版。但是苦于在Encounter中找不到单独绕线的命令,或者将其他几层金属fix的命令,希望大神能够帮忙解答,谢谢啦

楼主:
大神看到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试试这个命令 然后再绕线 setNanoRouteMode -routeTopRoutingLayer 4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4

网友:
dbSet [dbGet top.nets.wires.layer.name ME2 -p2].status fixed
上边的命令将ME2层所有NET属性设置为fix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