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8-12-29):
用layout XL 功能把电路图中的符号转化成版图中的器件。结果发现传输门符号和反相器符号转换到版图后,显示是一个pcell。请问各位老师怎么才能把所有符号都转化成版图器件呢?

网友:
重点不是显示的pcell而是failed,显示有问题的管子可能在schematic中对应的参数有问题,注意看下log里面有没有提示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g里是这么写的,我该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线路的问题,mos只调出来一半,你对照着成功的那个线路看一下没成功的那部分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PDK参数不齐,导致调用的时候没有抓到具体的数据,跟电路有关,查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帮助

网友:
link 的库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