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老铁一个关于SKILL编译PCell的问题。还望解答。

楼主(2018-12-29):
用virtuoso中自带的试图编辑器编辑了一个PCell,可调用,可以实现设置的功能。想根据此学习一下SKILL脚本,就生成了SKILL。不过再反向LOAD CIW后,虽然cell显示了,也可以调用,不过里面除了图层外功能都没有了,parameter中啥都没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SKILL功能强大,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本人使用SKILL主要就是做一下PCell,单纯Device Layout,所以不用涉及到PCell中配置PIN 可是由于所需制作的Device比较特殊,并不是常规图形,所以《Virtuoso Parameterized Cell Reference》就不太能帮助到我,时长比较困惑。

网友A(2019-12-18):
最近干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干开始学习

加油,一起努力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