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中鼠标放的地方高亮的层次是什么层次

楼主(2018-12-29):
鼠标放的地方会高亮,在放在finfet上时整个界面都是一片黄色的,这个颜色如何设置?

网友:
这个就是产生的fin,把fin 那层layer 关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掉fin的层次也不行,鼠标放上去不点,整个fin的框都亮起来了,默认的颜色是黄色,太不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说PDK 做的太差了。好多功能其实都没有在tf 中实现  问问Cadence 的厂商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  好多坑啊

网友:
display显示的问题,调一下颜色就好,或者直接取消高亮,smic 的立体工艺刚出pdk1.0版本吧,有情可原,支持国产,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对,我就是想找一下在display里面是什么层次,不是hilight也不是y0那些

网友:
把CELLB,FIN或者CHIPB的layer关掉就可以了,调用CELLB的时候会自动把FIN给加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