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P的 验证算是模块级还是系统级

楼主(2018-12-30):
怎样才算是系统级验证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在有些招聘信息看到  模块的系统级验证模块的系统级验证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
IP一般都算是模块级别的,但如果是子系统级别的IP,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小的系统级验证了。
系统级验证一般需要集成子模块的验证环境,侧重点不同,基本原理还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