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uvm仿真问题

楼主(2018-12-31):
把测试用例名放在run test的括号里就可以,用脚本+UVM_TESTNAME就不可以,不知为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为什么我这个  +UVM_TESTNAME这个不起作用的

网友:
你试试把simv和后面的加个空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照着你说的做,问题果然解决了,谢谢😜

网友:
不客气,认真仔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