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下载到板子fpga板子配置,可能被反向吗?

楼主(2019-01-01):
只是好奇问问,如果设计下载到fpga里面,
能不能被方向获取配置然后被盗用呢?

网友:
断电后就没了,如何反相

网友:
一般烧录进去都是加密的,理论上如果知道秘钥的话,是可以被反向的

楼主:
一般烧录进去都是加密的,理论上如果知道秘钥的话,是可以被反向的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能不能详细说说如何加密和解密的

是fpga里面有解密模块吗?秘钥又是怎么获取和使用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可以给你额提供一个方法:用一个带录波功能的示波器,测量flash上电后的信号,存下来,存好的数据文件你可以烧到另外一个片子中去,但是你要知道fpga厂家文件的格式,然后改一些芯片的物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