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真随机数产生器设计

楼主(2019-01-01):
请问各位大神,有做过关于真随机数产生器吗?一般有哪几种结构啊?可否给些建议,感谢~

网友:
经典的慢踩快。下面这个论文是经典
A High-speed Oscillator-Based Truly Random Number Source for Cryptographic Applications on a SmartCardIC
基于混沌效应的随机数
Fibonacci环振的随机数,可以参看这个论文
http://www.microelec.cn/ch/reade ... 20170418&flag=1
也可以找个硕士论文,看看他的参考目录就都了解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据说真随机数还会通过认证标准才可以?请问您知道是哪一种标准吗?

网友:
不同地方要求不一样,但是总体上都差不多,有国密标准,美国标准,欧洲标准,都大同小异。网上搜一下随机数检测规范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那我查找下,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