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使用const_evm()函数仿真EVM的问题

楼主(2019-01-01):
使用ADS仿真EVM,使用了函数const_evm().
data = const_evm(BB_in,BB_out,SymbolRate,delay,0,10us,0.1us)
该函数有5个返回值,其中data[0]和data[2]是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星座图,data[5]是计算的EVM
结果如下图所示。

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plot出来的输入输出信号的星座图基本一致,但计算出来的EVM却这么差?

有没有懂这个函数的dalao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2020-10-21):
你好请问你的测试平台是怎么搭建的呀?我也想用ADS仿真EVM

网友(2021-05-08):
同问testbench怎么搭啊

网友(2022-08-11):
同问testbench的搭建,谢谢

楼主(2024-07-12):
统一回复楼上,后来我没有使用ads验证了,因为搞不定。
后来改用systemvue,里面有很多现成的范例,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