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慢的工艺角仿真是125摄氏度ss,还是-45摄氏度ss

楼主(2019-01-01):
最慢的工艺角仿真是125摄氏度ss,还是-45摄氏度ss求助工艺角仿真时用是哪个,我要放的是反相器最慢的工艺角,在网上有看到过是125摄氏度ss仿真最慢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温度高和电子迁移率越大,速度越慢,应该仿-45摄氏度ss

网友:
这个快慢具体还是要看你说的是什么的快慢
如果是晶体管自身的话,温度越高,阈值电压越低;ff corner下,阈值电压最低。
因此单从晶体管阈值电压Vth的角度来说,温度最高的ff是最快的。反过来,温度最低的ss是最慢的。

网友:
快慢具体还是要看 说的是什么的快慢啊

网友A:
泛泛而谈的话,老工艺高温受限于电离杂质散射,高温更慢;比如.18以上
新点的工艺受限于阈值的负温度系数,低温更慢,比如65n以下

但是也要区分自己care的是什么,是最差corner下的电源margin呢?还是全范围的跨导呢?还是管子的Ron呢?
所以我的建议是,别偷懒了,高低温都check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温度高,迁移率应该慢,因为晶格振动激烈。但高温,热激发的本征载流子浓度高,会降低vt。这两个效应是相反的。
   基本上在老的工艺里面,迁移率占主导,是不需要考虑负温效应的。65nm及以下,就要考虑负温效应。

   至于哪个最慢,是没有一定的,不同的电路组合,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sign off的时候两种都要看。

楼主:
我仿真的是带上版图上的长信号线,看驱动级(反相器)驱动能力,主要看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是否陡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2024-08-01):
温度高,迁移率变低啊

网友:
一般都要看的  PVT  SS只是P的一种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A:
泛泛而谈的话,老工艺高温受限于电离杂质散射,高温更慢;比如.18以上
新点的工艺受限于阈值的负温度系数, ...

根据半导体物理那本书上所说的,电离杂质散射中迁移率不是和温度成正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