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享] Assura 4.15集成到IC617中碰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9-01-01):
基本环境:Win7 + Vmware 12.1.1,虚拟机安装RHEL 6.8,配置好IC617(安装是lolicer网友提供的IC617.721)的环境变量并能正常使用;

前段时间在论坛下载了网友hitzhabc提供的ASSURA04.15.001-617_lnx86, http://bbs.eetop.cn/thread-767675-1-1.html;当时一直没有时间安装,今天想起来才安装,并按照论坛搜索到的方式进行了环境变量的配置;但是配置完成后,在启动“virtuoso”的时候,提示“Error “BadAtom(invalid Atom parameter)”” request 20 error 5 serial 229这个错误,并且ic617无法启动(见附件)。

“Error “BadAtom(invalid Atom parameter)”” 这个错误在IC617没有安装Hotfix的时候常出现,但是安装Hotfix之后就没有出现过了,并且之前即使出现也不影响使用,仍然能启动IC617;但是,这次发现IC617都无法启动,因此这个“Error “BadAtom(invalid Atom parameter)”” 的错误与之前的不同。
     后经自己瞎折腾,发现如果将ASSURA的环境变量配置放在IC617之前就没有这个错误,“virtuoso”启动一切都正常;但是如果将ASSURA的环境变量重新改回到IC617之后又出现刚才的错误。
    不知道为什么环境变量设置顺序不同会导致这个问题,还请有经验的网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assura在ic617启动时出错

assura在ic617启动时出错

网友(2019-08-11):
谢谢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错误,把ASSURA的环境变量放到Virtuoso前面也解决了。

网友(2019-10-21):
你们安装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了吗?怎么解决的D:\issue.png

网友A:
你们在安装的时候遇到这个提示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在安装的时候遇到这个提示了吗?怎么解决的

Im also facing the same issue ... any one help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A:
你们在安装的时候遇到这个提示了吗?怎么解决的

三个包依次都要解压一遍

网友(2022-03-20):
引用 网友A:
你们在安装的时候遇到这个提示了吗?怎么解决的

这个应该是压缩包,没有解压完的原因。

网友(2023-10-21):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但是看到楼里提示的更换export的顺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有折腾linux的经验,所以可以给出原理。原理是这样的:
因为bashrc文件不光是配置环境变量,它也是作为启动脚本存在。脚本中的"virtuoso",就是启动程序的命令。

当以bash或者./命令启动bashrc的时候,读取到"virtuoso"之前的export内容,开始设置环境变量。(把这些export放在一个专门用来启动IC617的bashrc中,好处是不会污染linux系统的环境变量)

然后读取到"virtuoso"这一行命令,启动IC617.

此时命令行进入中止状态(可以理解为halt),命令行不再会继续向下读取命令执行

而只有IC617关闭以后。命令行会继续向bashrc的下面进行读取并执行,直到最后一行

直到最后一行。这是由linux系统shell的命令是逐行读取执行的。一行命令不执行完毕,不会执行下一行。而ic617窗口的打开,就意味着命令停留在"virtuoso"没有执行完毕。

也就是说关闭IC617后,这一行的"virtuoso"命令才被命令行认为执行完毕,命令行执行,进行下一行读取和执行。

楼主可以在bashrc的"virtuoso"下面几行添加几个随机字符,比如“xyz”。

在关闭IC617后,你就会神奇的发现,命令行提示“xyz”:command not found.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把assura的配置指令放在"virtuoso"这一行之后。只有等IC617程序被关闭才能执行,导致了配置的失效。

综上。建议把"virtuoso"这一行命令永远放在bashrc最后一行。其他export字眼的配置命令放在它之前就可以了。只要保证"virtuoso"命令在最后一行就行,其他的顺序不是特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