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什么结构的capless LDO能带200mA的负载啊?

楼主(2019-01-02):
什么结构的capless LDO能带200mA及以上的负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结构都可以,只要功率管尺寸足够大,或者电源电压足够高。

网友:
电流绝对值大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电流的变化速度。

楼主:
电流绝对值大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电流的变化速度。
引用 网友A:

1us吧,从1mA到200mA或200mA到1mA.

网友:
正常工作就要供电200mA吗,为什么要这么大?发热可不是个小事情那

楼主:
正常工作就要供电200mA吗,为什么要这么大?发热可不是个小事情那
引用 网友B:

极限工作供电200m,普通工作应该不用这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说明一下200mA是直流输出还是一个多少频率的电流脉冲,如果频率低内部是需要挂大电容的。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要说明一下200mA是直流输出还是一个多少频率的电流脉冲,如果频率低内部是需 ...
引用 网友C:

直流输出和电流脉冲 为什么有区别啊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要说明一下200mA是直流输出还是一个多少频率的电流脉冲,如果频率低内部是需 ...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是电流脉冲 是电流输出

网友:
我觉得功率管尺寸够大,就可以提供大电流,但是大尺寸功率管应该对响应速度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2019-02-12):
GOTO HERE

http://bbs.eetop.cn/thread-676820-1-1.html

Hybrid NMOS P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