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layout的lvs的bad component subtype 的问题

楼主(2019-01-02):
本人学生党,在做layout的lvs的时候遇到下列问题:
     本人设计的schematic中用的是mim1的电容,layout调用的时候也是调用的mim1的电容。但是好像lvs文件里面是mim15的电容(实验室一直延用这个lvs文件)。我想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要修改LVS文件,应该如何修改呢?求具体步骤!求助!!!!看了eetop上面这方面的内容我也没看懂,想学习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修改lvs文件让他认mim15电容,或者增加一种model类型在lvs里,我感觉怎么改都费劲,求助你们实验室里之前的前辈,看他们用什么版本的lvs吧

网友:
mim1和mim15的区别是不是单位容值一个是1ff另一个是1.5ff啊?
如果是的话,应该LVS里面有option可以设定的吧?
你的PDK里面同时存在这两种电容吗(mim的话按道理只会出现一种才对,由安装PDK的时候选择决定)

网友:
建议安装一下pdk看有没有mim1,这个选项的,有的话直接用新安装的lvs规则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