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ton 和stuck at的fault

楼主(2019-01-02):
请教个问题,transition fault和stuck at的fault是分开推pattern,还是可以合起来一起推pattern,set_fault  -mode貌似只能选一种fault。

网友:
当然只能分开, fault model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在rm script看到了这一段脚本
# Add faults for all fault models to be used for ATPG.
set_faults -persistent_fault_models
set_faults -model transition
add_faults -all
report_summaries faults
set_faults -model stuck
add_faults -all
report_summaries faults

我以为是可以合起来一起推pattern的,这么说来应该是各推各的,生成的pattern也是各自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