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电路中如何防止倒灌,除了利用背靠背结构还有什么结构

楼主(2019-01-02):
在电路中如何防止倒灌,除了利用背靠背结构还有什么结构,利用背靠背结构的话,电流将从其寄生的二极管中流过,这样将会存在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衬底,如果电流过大,岂不是很容易会导致latchup,那有没有不是从寄生二极管走电流的防倒灌电路呢,希望大神可以提点建议,或者提点想法。

网友:
body电压选择

网友:
利用背靠背结构的话,电流将从其寄生的二极管中流过??
没流过啊,背靠背防止了电流从寄生二极管流过哇~

网友:
关注,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