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load脚本的问题

楼主(2019-01-03):
如题,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怎么将windows里下载的skill脚本load到cadence里面呢?

网友:
好问题,我们看看三楼怎么说

网友:
你可以再CIW里load.或者在根目录的.cdsinit中load

网友A:
。。。
聪明地提问
。。。
1,你是要问怎么使用“load”这个函数吗?
    load是个函数名,它的参数是文件地址,字符串形式;
    在CIW中可以调用各种函数,调用函数可以有三种写法:(你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吗?)
    load(“/home/huizi/skill.il”)  ;load与后面的括号之间没有空格,C语言格式,推荐这种。
    load “/home/huizi/skill.il”     ;load与后面的双引号之间有空格,省略括号格式。
    (load “/home/huizi/skill.il”)  ;LISP语言格式,括号内第一个为函数名,之后为参数。
2,你是要问怎么将文件从windows传到Linux内吗?
    这要看你具体的系统形式了:
  (1)windows下通过虚拟机安装了Linux,请百度搜索该虚拟机传文件的设置方法;
  (2)公司或学校,一般的linux系统和外网之间是有限制的,请咨询管理员上传下载文件的方法;
  (3)常见的方式是使用FTP协议传输文件。
  (4)楼下帅哥美女请补充……

网友:
四楼大神太棒了,皮中带稳啊!
666666666666

楼主:
感谢4楼大佬
想问的是个第二个问题,感觉现在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待会儿去找公司的网络管理员问一下

网友:
1 vi 打开一个新文件xxx.il
2 打开windows 下的脚本
3 全选
4 右键复制
5 在linux vi打开的文件里粘贴
6 :wq 保存退出
7 在ciw 里 load“./xxx.il”

网友:
7# 你确定windows打开的不是乱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少了个/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lol 懒得改了 反正都是这东西

网友(2019-06-10):
vncconfig 完美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2019-09-26):
load 是什么命令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
聪明地提问
。。。

感觉大哥对skill函数很懂,麻烦帮我解决个问题哈,谢谢呢!

就是我虚拟机安装了tsmc18mmrf工艺库,但是每次加载工艺库是提示error如下图,说系统中的getLabel函数是被写保护了,不能重新定义。
getLabel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只有这个工艺库加载时要重定义它,我其它的工艺库加载没提示呢?

怎么能找到系统中的getLabel函数,让其写保护取消呢?取消了对系统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