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spectre里用verilog-A编写脉冲产生模块仿真锁相环(PLL)的相位噪声

楼主(2019-01-03):
电路小白又来提问啦~在做PLL仿真时,需要仿真PLL整体的相位噪声,看到如下图片的文字,想问下verilog-A在实现脉冲产生模块和verilog的语法有区别吗?哎呀,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呀?

楼主:
照葫芦画瓢写了一个,感觉并不对啊啊啊

网友:
你這語法都不對吧?

可以參考ahdlLib的寫法。

网友:
那個Lib好像都很老了.....不知樓主有沒有更新一點的Lib 可以參考??

楼主:
不知道怎么写啊啊啊,头疼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要用veriloga 编成一个FMO编码的脉冲输入,始终没有思路,准备用verilog编写,然后做数模混合仿真了,虽然会麻烦点,但是目前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2019-03-21):
群主拉一个VerilogA的学习群交流学习

网友A:
写了个20分频的例子给你,输出时正负电压输出,已经仿真验证过了, 如果需要0 1输出自己改动一下代码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pll_clk(clk_in, clk_out);
  parameter real period = 20;
  parameter clk_vth = 0.75;
  parameter div_factor = 50;
  input clk_in;
  output clk_out;
  electrical clk_in, clk_out;
  real clk_amplitude;
  integer cnt;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tran")) begin
      clk_amplitude = 1;
      cnt = 0;
    end
    @( cross (V (clk_in ) - clk_vth, 1, 10p) ) begin
     cnt = cnt + 1;
     if( cnt > period ) begin
       clk_amplitude = clk_amplitude*-1;
       cnt = 0;
     end
   end
   V(clk_out) <+ transition( clk_amplitude, 10p, 10p, 10p);
  end
endmodule

网友B:
问下楼主,文字出自哪个文档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

怎么加入噪声呢?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20分频的例子给你,输出时正负电压输出,已经仿真验证过了, 如果需要0 1输出自己改动一下代码
`incl ...

你好,大神,我也在学VerilogA,用到了cross语句,@(cross(V(A)-Vtrans,1,10u))b=1:我是这样理解的,当V(A)-Vtrans大于0时,并且维持时间超过10us时,才执行b=1;语句,可是实际上,仿真当V(A)-Vtrans大于0时,就执行b=1;与参数(tome_tol)10u并没有关系,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望指导,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吗?wodexiguazi

网友C(2022-09-28):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文字出自哪个文档

老哥,你找到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找到了吗?

找到也没用,我仿过仿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也没用,我仿过仿不起来

以为有新的可以在spectre仿整个pll噪声的方法呢,看来还是得拟合

网友(2023-03-10):
请问,写的laplace函数做ac分析,怎么结果只有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