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时因为sdf版本不一样时,造成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9-01-03):
sdf文件中(IOPATH (posedge CLK)  EOC (RETAIN () ()) () ())retain什么意思?

网友:
和这个retain时间有关系吗?你们做retain时间的反标了吗?也许是SDF收敛时序不对呢?有没有和后端确认过?信息量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由于retain的关系影响后仿,且在每次CLK的上升沿出现不定态。
sdf如下:(IOPATH (posedge CLK)  EOC (RETAIN (1.1,1.1) (2.3,2.3)) (1.1,1.1) (2.3,2.3))
不定态的时间保持为1.2ns;
2.因为sdf中存在这个检查,所以做了retain的反标;
3.时序是收敛的与后端确认过;

我查的资料中是这样描述retain delay【(RETAIN (1.1,1.1) (2.3,2.3))】:
Retain delay represents the time duration in which an output/bidirectional port remains unchanged after a change in the corresponding input/bidirectional port.

网友:
静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
能否确定这个CLK和EOC激励的来源?是不是环境force的?出现不定态的时刻能否在LOG中找到对应的violation信息?先排查violation才是关键,我理解。你纠结SDF这个语句意义不大。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定位思路。你可以截图violation信息发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中没有出现violation的情况;
在前仿时EOC正常输出且保持为0。后仿时,也应该输出且保持为0,但是在每次CLK的posedge edge出现不定态。

网友:
弱弱地问,EOC是个什么信号?如果前仿都一致保持为0,那我理解就算后仿出现不定态,对你的结果没有影响吧?具体功能不太清楚,不好说。而且不是violation导致的。业务会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