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IM-VCS 联合仿真问题

楼主(2019-01-03):
报错如下:
Error-[MSV-SETUP-IUC] Invalid use clause
vcsAD.init, 2
"analog_top"
  Module or design unit `analog_top' specified in the use_spice clause in the
  Mixed Signal setup file cannot be found in the Spice library.

其中的analog_top是我给模拟网表和数字模块写的空盒子
这报告的意思是我在vcsAD.init写的use_spice -cell analog_top;没法找到analog_top?
但是检查了很多次啊,命名、接口什么的都没问题。有没有人知道咋整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个低级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sAD.init里面有一句 choose hsim ./XXXX1.spi -o ./XXXXX之前是在这个XXXX1.spi里面写.include "./analog_top.spi",怎么仿都不对,
后来我就想着,反正就一个模拟网表文件,干嘛这么写,就换成choose hsim ./analog_top.spi -o ./XXXXX ,居然就过了.......

网友:
回复  andy2000a

   vcsAD.init里面有一句 choose hsim ./XXXX1.spi -o ./XXXXX之前是在这个XXXX1.sp ...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人使用
VCS
+adit?

好像一般
vcs +xaspice

Vcs
+ hsim
也比较少

网友(2021-10-27):
请问下,analog_top是不是也需要在.spi文件中定义?

网友(2023-08-16):
想问一下假如有多个spi网表命令该如何写?

网友C(2024-09-09):
所以这属于什么错误?我也报了这个错,但是解决不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属于什么错误?我也报了这个错,但是解决不掉啊

搞明白了。我是找不到顶层,模拟给我的网表是直接提取的,所以调用的时候找不到IP顶层。模拟工程师需要新建一个仿真调用模拟IP,然后再生成网表就找的到顶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