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01-03):
1.例如一个简单的例子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else   case(count)
              2'b00:....
              2'b01:.....
这里的count应该看时钟上升沿之前还是之后的值啊。问了几个人,说之前之后的都有。
2.有时候仿真会出现与理论不符合的时序。然后有人说把tb里面的除了时钟以外的信号赋值都改成非阻塞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网友:
1.看上升沿之前的数据,上升沿之后看寄存器Q端的输出。
2.写代码时序逻辑用非阻塞,组合逻辑用阻塞。

网友:
也不尽然都是改非阻塞,只不过非阻塞赋值能保证所有对应进程的右侧变化完,才进行赋值操作,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