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altera transceiver跑5Gbps自环误码率都很高?

楼主(2019-01-04):
我使用的是arria10 Transceiver Native Phy IP,使用光模块测5Gbps PRBS自环误码率都在E-4量级,按理说收发器跑10Gbps都不存在问题,求助大神怎样才能降低误码率啊?

网友:
首先排除光模块引入的因素,也就是自环会不会有误码。如果还有,检查时钟方案是否合理,再上板检查本地参考时钟,CDR是否锁定,必要查看时眼图。5Gbps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使用xilinx ibert测试光模块没问题,参考时钟使用的是156.25MHz,CDR时钟也lock住了,但误码率还是那样,请问还有其他原因么?

网友:
Please firstly to confirm whether is it OK when set serial loop back mode.
If it is OK, it is high possibility that caused by SI.

Please try to adjust analog parameter of transceiver.

If it is failure when loop back mode, please firstly to use ADME to make testing. It will confirm whether is it caused by your design it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