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PLL 中的loopfilter 疑问及请教

楼主(2019-01-04):
各位大大,
上图为我们所熟悉的Loop filter, 其函式小弟也懂。

但是小弟在部分看到loop filter的接法如上图,他们会把锁频回路的电路接在电阻下方,请问这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吗?
函式是否还是一样呢? matlab模拟要怎么跑呢?
小弟找了很多论文,都没有解释为何这么做。
恳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FLL中VCO是增益單元,環路中不需要加額外的零點。

C1上的電壓值基本上就決定了VCO的輸出頻率。

C1比C2要大得多,這樣帶寬大,充的快。

网友A:
FLL frequency-locked loop在这里应该是起到牵引作用,比如PLL的频率牵引窗口如果比较窄,FLL可以起到coarse tuning的作用。但是双环系统都有竞争的问题,所以FLL的环路增益必须在锁定状态下远小于PLL,这样PLL才能在接近锁定点的时候开始主导VCO频率和相位。

楼主:
谢谢大大们的回复,可是我还是有些疑惑,我再把问题整理一下

上图为一般上我们所知道的PLL架构及其loop filter function,这些通常课本上都找得到。

可是像这种dual loop的架构,请问我们要怎么做loop分析呢?因为他是两个电流分别注入到loop filter。
请问这种要怎么跑loop analysis? 其loop filter 的function为何?

上图为我用matlab跑的单一loop PLL behavioral 模拟。

恳请大大们指教

网友:
這應該不是PLL,應該是CDRdual loop CDR
以下資訊可能會有錯..很久沒做了
dual loop 兩個loop不是同時開的.....先FLL->lock->PLL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A:
FLL frequency-locked loop在这里应该是起到牵引作用,比如PLL的频率牵引窗口如果比较窄,FLL可以起到coars ...

学习了!谢谢请问下这种接法等效的FL与PL中的带宽不同吗?谢谢!

网友(2021-11-08):
怎么设计cmos的环路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