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 rule

楼主(2019-01-04):
$mic018 更新的ant rule,有个ANT_MIM_2的rule,报出MAX  (TV area / MIM area) is 20  , MIM 是电容层, TV层没有看明白是什么层,请问这个ant  error怎么清除啊?

网友:
跳一下层就行了

网友:
怀疑你金属电容用的顶铝,tv可能是top via的意思

楼主:
电容用的是顶铝 MTT,   vt才是top via,跳线解决了,只是还没有明白是什么原因。是金属面积和mim的比例也有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是top via,那TV area里面的TV是什么呢?
既然是SMIC更新的,那就问下SMIC原因呗 ,我还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