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中如何配置jtag状态机

楼主(2019-01-04):
最近项目里遇到个问题,希望通过jtag来读取 前一次配置的 命令和数据!

参考jtag的状态机,里面的CAPTURE-IR和CAPTURE-DR两个状态是可以抓取之前的命令和数据的,

但是目前简单配置,tessent生成的jtag控制器没有用到CAPTURE-IR和CAPTURE-DR,因此读取的命令和数据都是0!!!

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jtag正常读取命令和数据,jtag的CAPTURE-IR和CAPTURE-DR可以用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读出的是 IR ,DR, 还是jtag连接的user data register的值, 如果是user data register, 读写命令应该是一系列16个状态机的组合。
如果你用的Tessent shell, 不用自己写Jtat 的读写verilog, 应该用ICL PDL 就可以

楼主(2019-02-14):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回复!!
  其次,因为自己是个小白,刚刚摸tessent,所以想问一下: 你说的读IR和DR与 user data  reg有什么区别?
  最后,我们现在用的tessent的LV flow,tessent shell还没有开始搞。请问LV flow可实现读取DR或者user data reg吗?

网友:
IR是指令寄存器,DR是数据寄存器,可以自己写一个tap控制器,CAPTURE-IR和CAPTURE-DR都是其中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