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果有两个clock OR 在一起, CTS 会如何优化?

楼主(2019-01-05):
请问,如图所示, 当有两个时钟时, CTS会如何优化?

网友:
在或门的输出pin端create两个对应的generated clock就可以了

网友:
组合逻辑不会阻断时钟传播 看上去就是两个时钟树 只不过挂的leaf cell都是同样的寄存器

楼主:
多谢解答。 换个说法,我对CTS会如何优化不太理解。 如果CLK1 和 CLK2 不同频, target latency 不一样, skew requirement 也不一样。 这时候ICC2会如何做CTS? 是尽量满足更难的吗? 但是这样另一个时钟的spec就满足不了。 还是说ICC2会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