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有关介绍具有频率扩展功能的PLL的论文资料

楼主(2019-01-05):
1、最近在做公司的一个项目,里面需要设计一款PLL,该PLL除了具有频率合成的功能之外,还要具有展频功能(SSC)以降低EMI干扰。查找了一些资料,基本上实现方法有两种:1)采用小数分频的思想,通过动态改变反馈除法器的分频比来实现,需要用到sigma-delta调制技术;2)直接在ICO/VCO的控制线上叠加一个调制波形(三角波),从而改变输出clock的频谱分布范围;2、目前想采用第二种方法,在ICO的控制线上叠加一个三角波电流信号,有没有大神对SSC PLL了解的,推荐一些基本理论的论文资料供参考,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到MPC5554 reference manual里面有关于FMPLL的介绍,打算采用这里面介绍的方法。现求助一些关于SSC PLL的一些论文,以帮助设计。

MPC5554 RM

网友:
在sigma delta的小数部分加调制。加模拟三角波的效果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性能要求不高,实现简单即可,所以打算采用在ICO控制线上叠加一个三角波的方法。请问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一些,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3-jssc-A Spread-Spectrum Clock Generator With Triangular Modulation.pdf (652.98 KB , 下载次数: 223 )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8-tcas1-A Fully Integrated Spread-Spectrum Clock Generator by Using Direct VCO Modulation.pdf (1.33 MB , 下载次数: 189 )

网友:
感谢楼上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