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温度传感器不校准能做到什么精度?

楼主(2019-01-05):
+-2°可以做到吗?纯片内或者片外热敏电阻的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性不大,输入的mismatch都能变化5%左右,传统结构能做到±10℃就不错了。

楼主:
我说的不校准,但是chopper这种可以用的啊!

楼主:
High-Accuracy CMOS Smart Temperature Sensors  这里面提到的不校准可以达到1°

回复 网友A:

网友:
纯片内或者片外热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热敏电阻更难准吧,非线性很严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chopper也只是消除了运放的失调,三极管和电阻的失配没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这本书,他这个三极管和运放都做了chopper,这部分主要误差减小了,确实能够做到比较高的精度、

楼主:
回复  雨丝

   看了一下这本书,他这个三极管和运放都做了chopper,这部分主要误差减小了,确实能够做 ...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看还是没办法消除Iptat和Ibe之间的失配,应该还是需要做一个点的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