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rtl代码修改后,modelsim必须要重新启动吗

楼主(2019-01-05):
如题,我使用的是vivado软件和modelsim联合仿真,但是每次vivado中的测试文件修改之后,我都是关闭modelsim再点击vivado中的simulation重启modelsim,这样很浪费时间。我想问一下修改测试文件源代码之后,如何在不关闭modelsim的情况下,继续仿真?请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modelsim里有一个选项,你找找

网友:
重新综合一下

网友(2020-07-27):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感觉每次重启好浪费时间。

网友:
肯定不用,modelsim里面你找到修改过的源文件,然后右键,然后recompile,然后重新仿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