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CAD sentaurus仿真TFET(隧穿管)的问题

楼主(2019-01-05):
在sdevice的plot选项里只能分别看到ebarriertunneling与hbarriertunneling,请问如何才能看到电子与空穴总和在一起的图。我看到有篇文章里面的图用的是generation rate,然后我也在plot里加了eband2bandgeneration的选项,但是仿真出来确看不见任何的值,请问下大佬们有没有看电子或者是空穴的产生率的命令,我翻遍了手册只有band2band generation rate相关的看起来能看,但是我把命令打进去了却没有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仿真TFET,但是仿真出来的特性不是很好,能交流一下吗,不知道有无pocket层的physics部分是否一样

网友(2019-12-12):
我也是TFET方向的,可以加个好友吗?
QQ:779749260

网友:
我也是tfet方向的,能加个好友吗?
QQ:779749260

网友(2020-07-21):
关于TFET的仿真,完全不会调用隧穿模型。。。。。哎

网友(2020-09-15):
仿真TFET,加的模型一般是SRH章节的Band to Band Tunneling 模型,然后你再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