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电流模驱动的无源混频器单/双平衡的阻抗搬移问题(passive mixer)

楼主(2019-01-06):
各位大佬,在下在设计passive mixer的时候时候,跨导级、开关级、tia(OTA)结构。在tia输入端从开关级看进去的PSP(断开tia连接),发现单平衡结构比双平衡结构要大。请问,大佬们,能不能给个解释or提示。

网友A(2019-11-09):
你做的比较新,我也在做这种电流模式的接收机前端,目前还有许多问题

网友B(2020-08-28):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比较新,我也在做这种电流模式的接收机前端,目前还有许多问题

大佬请问下,这种结构我仿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吧开关级晶体管加TIA当成一个整体来仿真他们的转换增益,我发现单仿MIXER的输出好像不对劲,因为TIA的输入阻抗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下,这种结构我仿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吧开关级晶体管加TIA当成一个整体来仿真他们的转换增益,我 ...

这种结构,LNTA+无源混频器+TIA算是一个整体,输入输出都是电压,理论上是要连起来仿真。
我们看到的仿真教程一般都是电压模式的电路仿真教程,我也希望能搜到一些电流模式电路的仿真教程,但是没有,很可惜。
我觉得他们的区别一是阻抗不同,二是关注点不同,关注输出电压还是关注输出电流。然后S参数仿真又需要阻抗匹配,所以用电压的仿真方法来仿真流过电流的模块比如无源混频器,仿真结果就可能存在很大偏差。
难搞哦!

网友:
我的testbench是MIXER输入给的VlO跟Vrf,输出接的TIA,没有算 LNA在里面,比如我测转换增益跟NF是不是应该测TIA的输出端呢?谢谢老哥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LNTA+无源混频器+TIA算是一个整体,输入输出都是电压,理论上是要连起来仿真。
我们看到的仿真 ...

我实在MIXER的输入端分别给的Vlo跟Vrf的port,输出接的TIA然后接port,我是不是测转换增益和NF只需要测TIA的输出端就好了呢?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实在MIXER的输入端分别给的Vlo跟Vrf的port,输出接的TIA然后接port,我是不是测转换增益和NF只需要测TI ...

是的吧,这个测试跟MIXER的测试应该是一样的,很麻烦,PSS+PNOISE/PSP什么的。
我也是新手,(*^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吧,这个测试跟MIXER的测试应该是一样的,很麻烦,PSS+PNOISE/PSP什么的。
我也是新手,(*^_^*)
...

你好,我这两天看了下论文,发现这种电流模驱动的无源mixer跟有源mixer也差不多一样,分成gm级,开关管级还有负载级,不同的就是无源mixer它的开关管级电路是没有直流电流流过的,所以它的1/f噪声要好,适合零中频结构。那么我想请问下你,这种结构gm级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优劣势是什么呢?或者说按你的结构是LNTA,MIXER,TIA来说,你的LNTA跟常用的LNA区别在哪里?疑惑有点多,非常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这两天看了下论文,发现这种电流模驱动的无源mixer跟有源mixer也差不多一样,分成gm级,开关管级 ...

LNTA就相当于高频的跨导放大器,输出阻抗要高,把射频电压信号变成电流信号流入下一级,下一级(mixer)输入阻抗要低。仿真的时候主要关注Gm(跨导)。这个跨导乘以后面TIA的跨阻就等于射频前端(RFFE)的电压增益。当然实际增益要小于这个乘积,因为中间模块的寄生电容会把一部分信号短路到地。

网友B:
噢,原来如此,我之前一直以为是Gm×(TIA的等效输入电阻),我现在直接用Gm×Rf算出来的增益大概是37dB,实际测出来增益不到20dB,差这么多正常吗?请问下你的结构算出来差的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NTA就相当于高频的跨导放大器,输出阻抗要高,把射频电压信号变成电流信号流入下一级,下一级(mixer) ...

噢,原来如此,我之前一直以为是Gm×(TIA的等效输入电阻),我现在直接用Gm×Rf算出来的增益大概是37dB,实际测出来增益不到20dB,差这么多正常吗?请问下你的结构算出来差的多么

网友A:
你这个差得确实还挺远的。差个6dB比较正常吧。你可以在低频的时候测一下,寄生电容没那么大。或者你的LNTA等效跨导和TIA的等效跨阻计算不精确。或者是你的mixer输入阻抗太大,信号没办法流到TIA那边,看看你的mixer在工作时是不是开启的状态,开启阻抗20欧姆以内我觉得比较好。

网友B:
应该是我的gm算错了,我单仿Gm级用iout=GmVin得出的Gm乘我的TIA跨阻算出来的增益,跟实际仿出来基本一致,我的Gm级是类似一个反向放大器的结构,难道它的跨导Gm不是直接等于gmp+gmn吗?请问下你计算LNTA的跨导是用输出电流除输入电压算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差得确实还挺远的。差个6dB比较正常吧。你可以在低频的时候测一下,寄生电容没那么大。或者你的LNT ...

应该是我的gm算错了,我单仿Gm级用iout=GmVin得出的Gm乘我的TIA跨阻算出来的增益,跟实际仿出来基本一致,我的Gm级是类似一个反向放大器的结构,难道它的跨导Gm不是直接等于gmp+gmn吗?请问下你计算LNTA的跨导是用输出电流除输入电压算的么?

网友A:
对,是用输出电流除以输入电压。但是gmn+gmp的话会偏大,因为电流并不都流入下一级,短沟道的mos管输出电阻Rout挺小的,会分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是用输出电流除以输入电压。但是gmn+gmp的话会偏大,因为电流并不都流入下一级,短沟道的mos管输出电 ...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非常感谢

我想请教一下,为了减小功耗,我把Gm级的跨导减小了,但是增益要在20dB,我就将TIA的反馈电阻从2-3K,加到12K。目前来看似乎对噪声跟线性度的影响都不是很大,我仿真了一下,开关管输出电流的大小也没怎么受到影响,但心里还是不太踏实,我看了相关论文说,TIA的反馈电阻太大会导致线性度恶化,但我仿真好像没什么问题,大佬你怎么看?
还有个问题就是25占空比方波产生电路,我看了别的论文,在500MHz左右的功耗好像都是2-3mA,我将它减小到100多uA,仿真了一下瞬态,它输出的波形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影响,是我忽略了别的什么不好的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是用输出电流除以输入电压。但是gmn+gmp的话会偏大,因为电流并不都流入下一级,短沟道的mos管输出电 ...

我想请教一下,为了减小功耗,我把Gm级的跨导减小了,但是增益要在20dB,我就将TIA的反馈电阻从2-3K,加到12K。目前来看似乎对噪声跟线性度的影响都不是很大,我仿真了一下,开关管输出电流的大小也没怎么受到影响,但心里还是不太踏实,我看了相关论文说,TIA的反馈电阻太大会导致线性度恶化,但我仿真好像没什么问题,大佬你怎么看?
还有个问题就是25占空比方波产生电路,我看了别的论文,在500MHz左右的功耗好像都是2-3mA,我将它减小到100多uA,仿真了一下瞬态,它输出的波形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影响,是我忽略了别的什么不好的结果了吗?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反馈电阻确实有点大。分频器电路功耗太小可能前仿OK,但后仿频率你可能上不去,因为电流小充放电慢,后仿的寄生电容是很大的。

网友C(2020-10-11):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下,这种结构我仿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吧开关级晶体管加TIA当成一个整体来仿真他们的转换增益,我 ...

大佬你们有没有LNTA相关的资料呢,最近在做这个但是查到的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们有没有LNTA相关的资料呢,最近在做这个但是查到的资料很少

知网,IEEE里面应该都有吧,仔细找下

网友D(2020-11-20):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为了减小功耗,我把Gm级的跨导减小了,但是增益要在20dB,我就将TIA的反馈电阻从2-3K,加 ...

想请教你tia的反馈电阻是根据啥定的,我看论文没有介绍很详细的介绍的,我根据输出去优化波形,只有几百o感觉好小。还有占空比25%的混频NF啥的仿真方法(我用spectre RF那个步骤来,结果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你tia的反馈电阻是根据啥定的,我看论文没有介绍很详细的介绍的,我根据输出去优化波形,只有几百o ...

根据你增益指标要求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增益指标要求来确定

好的 谢谢

网友A(2021-11-09):
引用 网友B:
噢,原来如此,我之前一直以为是Gm×(TIA的等效输入电阻),我现在直接用Gm×Rf算出来的增益大概是37dB, ...

最近学习,发现电流模式接收机增益是Gm*无源混频器增益*Rf,无源混频器如果是50%占空比的,那就是-4dB增益,25%占空比是-1dB,此外全差分的LNTA的Gm是单端结构的1/2。

网友E(2022-05-02):
引用 网友A:
最近学习,发现电流模式接收机增益是Gm*无源混频器增益*Rf,无源混频器如果是50%占空比的,那就是-4dB增 ...

大佬,你把这种电流模式的接收机,全部跑通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把这种电流模式的接收机,全部跑通了吗?

差不多吧,增益,噪声,线性度都能跑出来。EVM那些暂时跑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增益,噪声,线性度都能跑出来。EVM那些暂时跑不了

相比active mixer或者voltage-mode mixer,确实有明显优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比active mixer或者voltage-mode mixer,确实有明显优势吗?

无源混频器确实线性度更好,不过首先开关管尺寸要比较大,其次偏置要设置正确,让它工作在开启和关断的状态,不能一直开启或者一直关断。另外整个架构也依赖LNTA和TIA的线性度。可以看看Rinaldo Castello大佬他们组的电流模式接收机,性能是比较好的。

网友:
谢谢,Rinaldo Castello是P.R. Gray的学生,估计是得到了Gray的真传了,我仔细看看他的论文吧。

可以看看Rinaldo Castello大佬他们组的电流模式接收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4-01-22):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我的gm算错了,我单仿Gm级用iout=GmVin得出的Gm乘我的TIA跨阻算出来的增益,跟实际仿出来基本一致, ...

你好你好,我也是新手,最近在做这个,请问您说的iout=GmVin得到放大器的Gm是仿trans吗?我最近仿dc得到的gm跟仿hb得到的放大器Gm总的差了六倍,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仿的

网友(2025-02-09):
引用 网友A:
LNTA就相当于高频的跨导放大器,输出阻抗要高,把射频电压信号变成电流信号流入下一级,下一级(mixer) ...

mixer和后面TIA串联,所以从mixer输入看进去的阻抗都要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TIA的输入阻抗也要低?

网友(2025-08-12):
请问无源混频器的隔直电容取值应该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