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ee验证

楼主(2019-01-06):
请问各位大神。smicee存储阵列怎么做验证。是直接当做黑盒处理还是可以做lvs和drc验证。有没有人做过。具体的流程是什么。因为ee的工艺厂家会提供阵列使用。是不是直接拿过来用就行还是像其他一样必须一起做lvs和drc验证

网友:
一般在自己这边当成黑盒处理,DRC过掉,然后LVS BOX过掉。传GDS和netlist到FAB,在FAB哪里做IP MERGER,然后再过最终的LVS和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