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仿真出现timeout怎么解决

楼主(2019-01-07):
在makefile 脚本里面有设置 -timescale=1ns/1ps

网友:
UVM默认的仿真超时是9200秒,没记错的话。你嫌不够可以自己设置啊,或者你修改源码把这个默认的超时时间修改的,不过我还是好奇,什么仿真需要仿真9200秒时间?你确定你没搞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用不了9200s的,这个是uvm库自带的ubus例子,我先写了几个简单的组件,也有启动sequence,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drop object吧?

网友:
看LOG好像确实是没有drop objection。检查一下pre_body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