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skill 数据类型转换 函数 string to float

楼主(2019-01-07):
求助:SKILL中哪个函数可以将string转换为float?比如w=“0.7”,w是一个字符串,我想取出0.7进行运算,应该怎么做?
谢谢,谢谢~

楼主:
谢谢,解决了
之前找了那么久,怎么也搞不通
在写这个求助问题的过程中,有了新思路,又找了找,终于找到了
cdfParseFloatString() 可以转换
又找到了一个 atof()和atoi()
都可以将字符串 string 转换为 数值 numbers
---2019/1/8,又发现evalstring()的返回值也是数值型的,更方便呢

网友:
别用atof()和atoi()
用aelNumber(st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您提供的函数很好用,可我通过阅读关于atof和atoi的cadence help文档,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不建议使用这两个函数,是不是这两个函数容易产生什么问题呢?是因为atof()不能识别“u”、“f”等单位吗?能请您补充一下吗?

atof
atof( t_string ) => f_result/nil
Description:
Converts a string into a floating-point number. Returns nil if the given string does not denote
a number.
The atof function calls the C library function strtod to convert a string into a floating-point
number. It returns nil if t_string does not represent a number.
Arguments:
t_string   A string.
Value Returned:
f_result The floating-point value represented by t_string.
nil If t_string does not denote a floating-point number.
Example:
atof("123") => 123.0
atof("abc") => nil
atof("123.456") => 123.456
atof("123abc") => 123.0

网友A:
aelNumber(string)和evalstring已经可以覆盖需要用到atoi和atof的情况。
然后atoi有个问题就是atoi(“800n”)=800。
可是大部分情况下我需要的是0.8,因为我做0.18UM工艺 ,
默认的单位是u在很多对mos器件操作的时候,如果你的mos管小于1u,
那么你用 MOS管~>w,
返回的数据是"XXn"而不是"XXu",
其他的一些尺寸小于1u的情况也是一样,
这样你用atoi得到的数据是XX,和你想要的数据差距1000倍,
然后跑的时候如果不对1u和<1u的情况分情况写判定,
那稍微不注意脚本就宕机了  非常蛋疼。

网友B(2019-12-21):
引用 网友A:
aelNumber(string)和evalstring已经可以覆盖需要用到atoi和atof的情况。
然后atoi有个问题就是atoi(“800n ...

您好,正好遇到类似问题,如果是逆操作呢?将数值再转换成string,用什么函数比较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正好遇到类似问题,如果是逆操作呢?将数值再转换成string,用什么函数比较好?谢谢!
...

artMakeSt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您提供的函数很好用,可我通过阅读关于atof和atoi的cadence help文档,没 ...

对于器件的尺寸
1u的L的管子可以用atoi变成1
但是0.5u的管子呢 一般pcell都是显示的500n
那他就atoi是500了 你还得做个判定(除以1000,才能变成微米)
evalstring话只需要结果 x 1e6 就解决了

网友(2024-01-24):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最后想eetop求助了。

网友(2024-12-27):
请教一下,用aelNumber处理string,但出现下面的现象:
aelNumber("555n") 不等于 aelNumber("0.555u"),
请问前辈们是否遇见过该现象,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