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给数字内核供电,如何满足ir-drop

楼主(2019-01-07):
各位大家好:     是这样的,做一个数模混合的芯片,所有IO中只有 一对电源IO,这对电源IO给模拟部分供电,数字部分由LDO的输出供电,那么对于整个数字模块只有LDO输出一个供电点的话,远端的IR-drop可能会有问题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满足数字模块的IRdrop分析。

楼主:
顶起啊,不要沉。。。。

网友:
连给数字供电的PAD都没有吗?这个芯片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 这个设计没有给数字供电的PAD,数字是直接由LDO供电的,数字的规模并不大

网友:
有这个考虑,难得,
1. LDO 供电电流,数字 power的VDD 和 GND 走线电阻是可以准确估算的。
2. 若仍然担心,可以做做LDO的版图优化
a. 比如放在数字电路比较近且 中间位置==》IR/2
b. 电压反馈点也可以选择 数字layout的中间位置。。
希望能帮到你。。空白位置放 dec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昨天没有说清楚,是core limit的设计,是没有给数字供电的键合IO ,如果这个pad不封装键合的话,可以自己加一些io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建议,
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布局的一些要求LDO的位置已经确定,我想通过多加一个RDL层来改善电源网络的性能,不过尚不知具体能有多大帮助。

或者在想在芯片四周增加数字powerPAD,封装时通过键合丝 将这些pad和LDO输出连接起来,LDO上有钝化开窗。不知道这个想法可行不?

网友C:
你的数字power network中有没有power switch?如果有的话,可以增加power switch 的数量来降低IR drop
如果没有power switch,可以把供电点的位置尽量靠近数字电路部分power 的中间位置,平衡数字部分power 的分布

网友:
数字部分多大? 小的话不用考虑什么IRdrop

网友(2021-05-27):
power switch 具体指什么

网友(2022-01-23):
5楼正解

网友(2022-08-29):
请问,您的LDO的使能端口和一些数字控制端口(修调等),是由谁提供的?LDO的使能一般会由POR控制,那其余的数字控制口呢?如果直接由数字电路控制,那LDO还未建立好提供给数字部分的电源,那这些数字控制端口会是什么状态?

网友D(2022-12-05):
引用 网友C:
你的数字power network中有没有power switch?如果有的话,可以增加power switch 的数量来降低IR drop
如果 ...

小白提问,power switch降低ir-drop是为什么呢?是降低了电流?以及,如果没有多个power domain是不是也能使用power switch来降低ir drop呢?

网友C(2023-01-05):
引用 网友D:
小白提问,power switch降低ir-drop是为什么呢?是降低了电流?以及,如果没有多个power domain是不是也 ...

power switch是一种low power设计,如果设计不是low pwoer设计,不需要加power switch。

增加power switch降低ir drop的主要原因是能够增加电流,其实降低ir drop的最好方式就是增加power线的密度。如果routing不允许增加power密度,那么就要把有IR问题的区域进行驱散,location density要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wer switch是一种low power设计,如果设计不是low pwoer设计,不需要加power switch。

增加power swit ...